华硕UX30 为什么上不上BIOS的话待机电压会不同?

楼主(2013-09-22):
华硕UX30  为什么上不上BIOS的话待机电压会不同?
上BIOS  待机电压0.008
不上BIOS  待机电压时0.024

问题:为什么不上BIOS待机电压会偏高?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就把BIOS当个负载吧

网友:
bios 耗电那么大?

网友:
这很正常啊,记得上次修的那个机子,网卡了,待机0,14,换过后待机0.008正常。个人觉得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