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开不了机,我把显卡加下焊能开机,但读不到硬盘!!!

楼主(2013-09-22):
华硕ET2011EGg,硬盘线测量的没有问题,换过好的硬盘也不行,在BOIS模式下也读不出来 请高手在线解决 先谢谢了。

网友:
人品太好了!

网友A:
估计南桥也虚汗了

网友B:
现在没有BGA是真的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BGA是真的不行了

嗯 BGA比较方便 也不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南桥也虚汗了

不会吧,这种情况也被我遇见了……

网友C:
硬盘是什么接口的,换过数据线没有

网友:
加焊南桥后 还能亮吗?

网友D:
硬盘数据线是由南桥管理的,可能南桥虚汗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盘数据线是由南桥管理的,可能南桥虚汗哦

刚加焊了南桥 结果不亮了 电流也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是什么接口的,换过数据线没有

人品差 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是什么接口的,换过数据线没有

数据线 测的是好的 没有换 这边没有这样的线 现在加焊南桥不 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加焊了南桥 结果不亮了 电流也变小了……

重做南桥,在不行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做南桥,在不行就换了

只能试试看了  真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南桥

嗯 明天芯片就到了 换上试试看

网友G:
等待楼主的换桥结果。

网友:
换个南桥吧

网友:
是不是三桥合一的主板啊?是的话你的桥虚了!

网友:
已换,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等待楼主的换桥结果。

是南桥问题,南桥在被家修过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