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停在开机界面不动,求助!

楼主(2013-09-22):
请教!华硕P5kpl开机一直停在这里,已经刷过BIOS几个版本了,是不是桥的问题???这个已经是最小系统了,硬盘已经拔出,前置USB拔出,没有死机,键盘可以重启,只是停在这里不往下了,看来只能搞桥了??谢谢大家,有结果我回复

网友:
先查查USB借口

网友:
不显示硬盘信息是不是南桥坏了

s812930700 -4 严禁灌水

网友:
网卡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有没有死机啊

网友:
那上面不写着吗?USB接口错误。遇一例把前置USB接口拔掉OK!

补充内容 (2013-9-27 19:05):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 . Done.与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Done.的不同之处。

我没看见USB错误啊,哪有?
明明USB OK了——怎么错误?
不要误人子弟啊,哪里写的USB接口错误?

网友:
光驱和硬盘的信息都没有检测到,建议先最小化系统,只接电源和显示器和键盘,其他不接,如果能进BIOS的话,把不需要外设全禁用,声卡,网卡,串并口等,也可以开机箱摸一下各个大芯片的温度是不是正常。

网友:
南桥应该很发烫,

网友:
先拔掉所有外设,检测到光驱和硬盘错误常见;拔掉后能否正常,正常后进PE测试是否死机,排除主板不稳定因素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网卡芯片虚焊

网友:
代码跑完了吗

网友:
拆网卡,拔掉外设,硬盘,裸板测试看看,不得就换桥了

网友:
只接主板试下,我遇到过硬盘坏出现这种情况 卡在上面不动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不好说是哪的事,内存等都会这样的

网友:
硬盘坏,或者CPU不匹配

网友:
清空bios   重点查南桥部分  USB  声卡网卡

网友:
网卡声卡先排除在说,

网友:
一样一样拆掉试,要不把外接的全拆接 ,只留电源 主板 CPU 内存  用镊子触排针开机!再摸各芯片温度是不是正常!

网友:
南桥   还有别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