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开机由彩条变无到整体屏幕发白模糊

楼主(2013-09-22):
一个19液晶显示器开机屏幕会有各种颜色竖条,开机几分钟后彩色条消失,但整体发白,字迹模糊!!调了对比度,亮度,还是一样,屏线用像皮擦过,没有合适的没法更换,电源板驱动板表面看了没什么问题;
只能传一张发白的照片了,开机彩条的图片,照了几次都不行!!这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LG的屏,应试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驱问题

网友:
屏幕供电稳定吗?

网友:
关注下。。。遇到相同问题了!

网友:
屏不行了吧

网友:
只有用通用版点屏看看,来确定故障的原因

网友(点评):
这种现象驱动板和屏都有可能有问题,只能用通用板点屏试试了,别无它法。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遇到相似故障,测屏的负压电路,VGL不正常,其他各点电压基本正常。VGL应该在-6.5v左右,冷机实测-6.4v,一会儿就升到-1.6v左右,-4.5v时就出现很多白线条干扰,最后渐渐白屏,同时屏逻辑板发出“吱吱”的声音。换了贴片滤波、双二极管均无效,最终作罢不修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检查下电源板上的电容,电容坏了或容量变小也会这样

网友:
   3.3v
屏上面的 电压

网友:
整体发白是吧 ..基本上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建议换个套板点一下屏,先确定问题在说啊

网友:
关注一下  我也有块这样的    而且鼠标移动速度明显有拖影   打开其他的也一样  最终放一边了   报废处理

网友:
这种现象百分百是屏坏了,特别是三星屏和LG屏,应该没得救了。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新手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