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狂转啊

楼主(2013-09-22):
华硕k42jc风扇狂战不掉啊  咋办

网友:
风扇电压太高。。。。

网友:
什么原因导致的 ?是换过桥 还是换过风扇 ?
这个机器的BIOS容易导致这个问题 ……

网友:
清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把电池拿下,过一会儿再装就可以了

网友:
cpu 不兼容

网友:
笔记本?去清灰吧,风扇口被灰尘挡住了。我遇到这种情况,而且笔记本温度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