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

楼主(2013-09-22):
硬盘有坏道怎么破?玩起电脑来很卡,看视频会突然卡死

网友:
MHDD先修复下,eraes,注意备份数据

网友:
用mhdd检测下看坏的多不多,多的话就直接 换了,不多先修复下

网友:
不会修你就买个硬盘换上。

网友:
建议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说的对   ERASE 就是这个 MHDD

网友:
修复中,有四个坏道

网友:
硬盘坏道多了就换新的,修的话开盘挺不发算。

网友:
MHDD不是万能的吧?坏道也分逻辑和物理的吧?不过运气好也可以用MHDD搞好

网友:
MHDD可以修,不过不一定都能修

网友:
LZ说只有4个坏道,但是4个坏道电脑不会卡哦,应该是你的系统出问题了,换系统。

网友:
几个坏道可以用diskgen  修复

网友:
坏道少的话可以diskgen修复   多了 就直接换吧

网友:
买个新的又不贵

网友(2014-07-13):
XXX不修了 ,直接换吧 ,不然越来越多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