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酒店网络维护的问题

楼主(2013-09-22):
酒店客房电脑显示本地连接已经连上,但网页还是打不开,都是自动获取,电脑配置正常,请问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没去看下他用什么路由呀  设置正常不  还有系统TCP/IP协议不启动也会没有IP

网友:
看能不能ping通外网了,电脑是不是设置了

网友:
他只是连上路由器了~··路由器没联网,客房的机器当然不能用啦

网友:
对,我也赞成上面说的,有可能没联上外网,你ping一下就大概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呢

网友:
DNS正常不 进入DOS PING得通不

网友:
这个问题不全面,第一个:你用 的什么路由器,民用的还是企业用的,交换机呢,拖个10台左右,民用的可以,大概一星期得手动重新启动一下路由器宽带猫和交换机。超过30台以上还是建议用很好的路由器和交换机,第二个,连接用的网线是不是买的廉价网线和水晶头,第三个,电脑问题不要问,dns不匹配这个是老问题,民用的为什么不能接30台以上的,就是经常出现此类问题,毕竟,民用路由器没有CPU,内存只有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