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到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3-09-22):
谁知道电脑到滚动条死机,用PE进到黑屏过不了,一般要查主板那块啊,诊断卡跑到AA了

网友:
什么机子你也没说

网友:
是从00跑到aa吗,跑到aa主板正常 你把硬盘拔了看能不能进pe

网友:
你做纯净版

网友:
是台式还是笔记本

网友:
楼主你的机器都进到滚动条了。。用诊断卡有啥用啊。。像楼上说的,看看能不能进PE..

网友:
挑版本  搞一个纯净版的系统装 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硬盘和内存

网友:
不插硬盘进Pe黑屏

网友:
主板电容虚焊也会

网友:
按此顺序查:内存、硬盘、电源

网友:
我修过几块啦 .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cpu的电容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