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图像问题

楼主(2013-09-22):
屏是飞利浦 220cw9
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大多数都是排线问题。

网友:
试过更新显卡驱动没?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没调好

网友:
一般情况是排线问题,橡皮擦擦就行了,不过也有一部分是屏芯片和驱动板问题

网友:
出现色块!如果鼠标在屏幕上拖动,没有出现鼠标重影。说明是显卡驱动安装有误。如果出现重影,查一下显卡的金手指和卡槽。

网友:
用酒精擦擦屏接口 擦擦屏线试试

网友:
看着有点像排线 。

网友: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
屏开了20钟后 什么也没动好了 我想还是有问题 就是不知道排查哪里了

网友:
谢谢啦 我试试看

网友:
洗洗接口应该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屏线的,LG15还是17的屏上屏线不能拔,否者这种线横线,闪烁屏幕

网友:
很明显屏接口排线问题 拆下多装几次就好啦

网友:
这种现象,多是屏线与驱动板接口接触问题,来回插拔几下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很像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的事情  ,这种情况显卡不会有问题的   。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色彩选择的是什么    然后在看看硬件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线接口的地方氧化或接触不良,

网友:
换屏线 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排线问题大 好好试试吧

网友:
我来看楼上头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