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雷击修复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9-22):
HP  le1852w的显示器。。修复的时候换了保险,整流桥,开关管,l7552芯片,103启动电阻,反馈的二极管
修复后用了一个星期,,出现一现象,不定时黑屏,有时黑了就自己亮。。有时黑了过几分钟才自己亮。

高手给点意见啊。。。我又拆开仔细看了一下。。不可能是虚焊啊。。。

网友:
大电容换了吗?可能是大电容作怪

网友(点评):
谢谢。我去换了在试看看。

网友:
整流桥后面的电容可能不雷击坏了

网友:
坐等分享。。大电容有可能

网友:
黑屏时,高压开启信号怎么样。。。

网友(点评):
黑屏的时候拆机,, 在点的时候又是亮的。昨天下午换的大电容。。到现在还没有黑屏。在试二天,不出问题就OK了。

网友:
如果没有找到故障,那还会有隐患

网友:
头疼。。第三天又出现黑屏了。。定了一块电源板,回来看了试看看。

网友:
你没拆开开机等它黑屏检测一下吗?等你结果!

网友(点评):
有时候一天都不黑。。在说黑了就自己亮了。。。我不可能守在这等测试撒。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换我这种新手肯定直接换板了

网友:
我不知道~~要我也只能换板了!

网友:
换一片原装板吧

网友:
你是叫  阴极北  吗
告诉我你名字

网友:
不会是按键吧,开关管坏了,下边那个取样R没坏?
还是你换了大小,刚好在瓶颈上,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