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检修问题

楼主(2013-09-22):
测试卡跑D2.。。数据线和地址线阻止正常。。。各项供电电压都正常,MOS管也没问题,就是跑D2不开机,是不是北桥出问题了???请高手给我理下思路。。。映泰 P43板我太笨了……木有修下去的勇气了

网友:
bios,刷BIOSl刷BIOS
刷BIOS
刷BIOS
刷BIOS
刷BIOS
刷BIOS
刷BIOS
刷BIOS
刷BIOS
刷BIOS
刷BIOS
刷BIOS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