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波测试结果,恳请使用高级波的师傅们审查一下,并支个招

楼主(2013-09-22):
华硕p5s533老主板,775针cpu+ddr1+sis南桥,故障是每隔10来秒复位灯闪一次,不跑码不亮机

搞来一个学校实验室用的示波器,老爷古董型,不过看pwm的控制波还是很灵敏的,带宽好像是1.5M
板子各处电压正常,就是有一些复位、时钟会跳,用这个老波看了pci 和32脚flash的部分波形。话不多说,上图

三个测试点分别是pci上的frame# 、 pci 上的数据地址测试点;flash rom上的lda0 (LPC_frame#与此相同)
pci上的信号好歹能看到有波形,flash上就只有3.3的电压(万用表可证实),波形就是一条线。同时内存数据线也测了,也是一条直线。

我的问题,
1  因为我的示波器太老,会不会是高频率的信号在我的示波器上本来就应该是一条线呢?(问学校的物理教师,讲如果超出波波采样的高频,应该会显示一大片光带,只是分不出波形,不过没有实测)
2  如果flash部分确实没有波形,那这板子故障会是哪里呢?谁导致重复复位呢?

---------------------------
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总结来看一致认为是bios问题。 这里我有个问题 不太明白,pci 上的frame#和bios上的lpc_frame#有什么关系吗? 还有第三幅图中为什么没有波形,是信号没来还是bios数据有错?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南桥

网友:
先刷BIOS再谈其他,~这现象极有可能是BIOS,做它无可厚非

网友A:
还要学生吗?蛮厉害,感觉已经选到BIOS了,所先刷个

网友:
3M的示波器。。。。

网友:
带宽不够的话,,那大于带宽的信号不能在通道内处理(如Y轴的偏转,要进行放大处理),,所以示波器不能有效指示波形,,,

网友:
刷bios不行,一般南桥问题大些

网友:
这么古老的示波器没见过。。。。

网友B:
学校都还用这种东西,那些孩子真可怜啊

网友:
bios,不停复位可能是米有真到关键涩北

网友:
能有这效果挺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校都还用这种东西,那些孩子真可怜啊

这就是现实,高中生的实验用具,而且老师说“从来没舍得给学生们 用”。。。。。。
我还成了破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学生吗?蛮厉害,感觉已经选到BIOS了,所先刷个

我的理解,如果是bios数据问题,lpc数据线上应给能看到传输的动作吧......

网友C:
没有用过示波器呀学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示波器呀学习呀

听说现在的示波器都是auto就行了,我这个得需要调啊调,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