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3b通电后的7脚电压7.4v正常吗?

楼主(2013-09-22):
请问各位,2843b的启动电阻由3个683的电阻串联得到7脚的7.4v的电压,这个对吗?因为我在Vref脚上没有测到5v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3-9-23 16:41):
画了个图,图在4楼。上电后,DC5V没有,量400V电容两端有+312v,拆掉开关管量2843B/3843B的VCC电压为7.4v,再量8脚的Vref只有0点几伏,不到1伏的样子,3个683的启动电阻也拆下来量过每个都是67.8k,请高手帮忙。

补充内容 (2013-9-23 16:44):
画了个图,图在4楼。上电后,输出DC5V没有,量400V电容两端有+312v,拆掉开关管量2843B/3843B的VCC电压为7.4v,再量8脚的Vref只有0点几伏,不到1伏的样子,3个683的启动电阻也拆下来量过每个都是67.8k,请高手帮忙。

网友:
发两个也没用,电源板吧~··图来看看

网友A:
2843?不会是3843吧。先检查一下7脚的阻容元件性能看。

网友:
画了个图,请帮忙看看。上电后,DC5V没有,量400V电容两端有+312v,拆掉开关管量2843B/3843B的VCC电压为7.4v,这样能正常工作吗?再量8脚的Vref只有0点几伏,不到1伏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3个683的启动电阻也拆下来量过每个都是67.8k。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43?不会是3843吧。先检查一下7脚的阻容元件性能看。

换了25v/47uf的电容7脚电压还是这个点。我发了个图,能帮忙看看嘛?

网友:
应该12V左右~··

网友:
哪位大侠,帮忙看看啊

网友:
如果,其他零件都正常的话,换3843试试吧。

网友B:
2843b的供电不对,应该在14~17V之间吧记忆没错的话,芯片供电上不来,有三个情况,第一就是供电有问题,不过你这个有电,基本排除直接的供电问题(220V整流电阻降压后直通的管脚),然后是二次测有短路(整流和滤波部分)或者取样回路的元件(431和光耦等),第三就是有个上电条件的那个引脚,好像是输出5V的到另外一个引脚的回路电阻阻值有问题,这些都测过是好的那就换芯片。不过工业级的2843不好买正品吧,而且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43b的供电不对,应该在14~17V之间吧记忆没错的话,芯片供电上不来,有三个情况,第一就是供电有问题,不过 ...

王工,你好:
    我在7脚上外接了9v的电压,8脚输出有5v,这样说明芯片没有问题。但是用3个683的电阻串联得到的只有7.4v的电压,我也没有换过电阻,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下面两个图片中:低压锁定门限、启动门限和接通后最小工作电压,哪个是2843的工作所需的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