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2):
Y450开机不显示,电流在1.3左右来回跳动,
不显示

网友:
大部分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小板插好了么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呀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就是显卡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正在维修中,显卡换了新的,依旧,不过很感谢你们。!

网友A:
测下复位信号,刷下BOIS
台式主板维修
1.3A复位应该正常,跑码应该过内存了,可以刷BIOS,查屏线接口条件,换屏,换屏线
详情

网友:
我也有一台,跑1.2左右,不看看

网友:
显卡加焊了,故障依旧,电流起来了,1.4--1.5不亮

网友:
刷下BOIS刷下BOIS

网友:
找个BIOS刷下先啊,现在这些本子好多不显的电流到了都是BIOS的原因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台电流到1.12不显示,还没修,不知是什么方面多点

网友:
bios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
要仔细查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2014-07-10):
我也有一台正在研究中

网友:
显卡重植 试试

网友:
改集成吧,论坛里有

网友:
换过PQ1了吗

网友(2014-08-13):
引用 网友A:
测下复位信号,刷下BOIS
1.3A复位应该正常,跑码应该过内存了,可以刷BIOS,查屏线接口条件,换屏,换屏线

网友:
看小板插好了么

网友:
换显卡试试,遇到过好多个了。

网友:
BIOS 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