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灰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3-09-22):
联想B450,刚拿到手发现无法开机,看电源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明显是过载保护了,拆开后发现一个电容短路了,拆掉后,可以开机了,但有背光黑屏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刷机BIOS,目前情况还是一样,测19V,3.3V正常,屏线正常,现应该如何检修?先谢谢了

网友:
没人理啊,测过板,好像没什么不对的,个人认为还是BIOS的问题,刷了20.26.30的,结果还是一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情况要先测试屏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换屏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干显卡

网友:
屏供电,数据

网友:
先换屏试试撒

网友:
看看屏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