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3-09-22):
求助,刚刚修显示器不久,想了解一些显示器通病,能做到有效迅速的修理,什么品牌都可以,我们这什么的都修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一般按鼓电容,还有就是一个高压包的爱坏 三星的一般通病就知道这些希望还有大师们提出更多的显示器通病

网友:
很多 显示器 电容

网友A:
很多都是电容鼓

网友:
电源和高压也较多。

网友B:
三星的程序有问题多

网友C:
不要太多 联想17寸的 5707  5706  20寸型号L2060的灯管  还有救是 肖特基二极管  一些板子高压上面的460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太多 联想17寸的 5707  5706  20寸型号L2060的灯管  还有救是 肖特基二极管  一些板子高压上面的4606

貌似那个有个零件C5707特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程序有问题多

嗯,遇到过,刷完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都是电容鼓

这个,好直接啊。。。。不算通病吧,那种不是一眼能看出来的,电容之类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