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3-10-07):
来自: 湖北 来自 湖北
我以前是修电视的,只要是电子电路,元件在里面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什么三极管二极管,都起到放大、开关,整流、嵌位等功能,电阻电容都起到降压、分压、滤波、隔直等作用,芯片是放在电路中能完成某一特殊功能的专用元件,他们三者用的芯片不同,但也有的小芯片一样,比如像358、339、324这类运放芯片,只不过封装不同,台机主板和笔记本一般都用贴片元件,而电视机用较大的直插元件(液晶电视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