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偶尔在某个网页界面闪烁

楼主(2013-09-22):
显示器偶尔在某个网页界面闪烁,切换到其他页面就不闪了,显示都正常,闪着看时间长了眼睛难受VGA线,电源线都换过,拆开看内部电容正常,其他也没什么不一样的,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电源的问题,高压板的问题也可以,灯管的也可以

网友:
最后也不确定是哪的问题,正好有一台相同的显示器修好了,互换了下驱动板,两个显示器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