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掉了个贴片电容,点不亮

楼主(2013-09-22):
应该和左边那个电容是一样的,谁知道是什么规格的?其他内存上同样大小的电容能拆下来焊上去吗

网友:
找同样大的焊上去可以

网友A:
坏内存上找个,不过这个应该不影响用

网友:
这电容是滤波电容,跟数据传输搭不上关系。

网友:
补上应该也不行吧,我都试过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内存上找个,不过这个应该不影响用

点不亮,插上开机就黑屏没反应的。找到几个都是10年前的老笔记本内存,不知道能不能用,颜色深浅有点不一样

网友:
大小一样位置一样的 焊上可以的

网友B:
这应该是海盗船的DDR2代内存,要更换也要从DDR2代条上拆

网友:
颗粒坏的大写

网友:
滤波电容大小差不多的就行了吧

网友:
用电容表量一下旁边的容量,找颗容量一样的换上去

网友:
拆一个焊上 大小一样的 然后去保

网友:
应该可以吧?兄弟

网友:
找个一样的     按照上面的一样的焊上去

网友C:
我的掉了的可以保哦,有次我有橡皮擦掉了,送保人家也给我保的啊.

网友:
应该是谐振电容,弄个大小差不多的应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掉了的可以保哦,有次我有橡皮擦掉了,送保人家也给我保的啊.

金士顿和威刚确实都管,但海盗船不给力啊,国内根本没有售后,售后全是委托总代理盟创的,我申请了一个RMA让寄到台湾去。找盟创盟创说有外伤不给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海盗船的DDR2代内存,要更换也要从DDR2代条上拆

原来是这样。我明天去找一条试试

网友:
看了楼主各位的回复,明白这种情况下换电容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