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人新手。 请教一个华硕A6T的问题。

楼主(2013-09-22):
请问华硕A6T插上电池后再加外接电源 然后电压有很大幅度的不断跳变,进入不了桌面就掉电了,不上电池一切正常··请教一下这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呢?
桌面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可以查一下主板上的充电芯片和供电芯片
同意楼主:
5.0
liang12
这个充电芯片 工作信号不正常的话 好像也会造成 不开机或机器插 适配器工作电压异常跳变

网友:
这要查充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