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打印复印出现重影解决

楼主(2013-09-22):
AR-158打印/复印出现重影解决
出现重影一般是因为定影上辊老化,或是用了不良代用粉,粘上墨粉后引起的。
解决这种重影的方法很简单,清洁定影上辊或更换定影上辊并选用好粉,即可解决。
这里主要说说AR-158出现重影另一种情况,仔细观察打印品,发现打印字迹凸出且黑度很浓,针对这种情况可用以下方法解决:
1,
首先排除固定影上辊老化或粘墨粉引起
2,
折开复印机出纸处机盖,露出复印机的电源板观察电源板,可发现调节冲电及转印电压的可调电位器,首先调整转印电压,使其降低,然后再调整冲电电压,使其在鼓上面形成静电潜像电压低,从而改变打印品的效果(使打印品字迹用摸无凹凸感即可)
3,
若以上方法仍不能解决问题则拆出复印机中激光组件,拆下激光组件上盖,调整激光组件中的可调电位器,使其激光亮降低(调整方法为顺升,逆降;调整幅过不能过大,否则报激光组件出错代码E701)直致打印品字迹无凹凸感,重影现象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