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华擎主板维修

楼主(2013-09-22):
华擎G31M-VS2  V1.01主板所有电压都有,却不跑马,是否是所有华擎板通病,我修过很多华擎板,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此问题真的很难下手。内存.桥、CPU、时钟电压都测出正常。BISO也刷过试试。却无一点头绪。 请大侠们指教。。。急 急......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CPU座、北桥、总线,你也可以用示波器测下,PCI的frame信号有没有,看北桥抓到南桥了吗?

网友:
直接杀南桥,

网友:
,,...干桥没用。。。。不是桥问题的。我修了很多,有一块不跑马。刷了BISO还是不行,就放在那里没管他,等客户打电话来了,我在试试有可以了。无语。。后来又稳定了。。

网友:
30块钱,当垃圾出了,目前还有人收到这价

网友:
有些问题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