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09-22):
有个三星E1920用的屏是M190MWW3,起初是上面2/3显示正常,下面1/3由黑屏过一会变花屏,上面有个24C16的存储器,我从同型号的屏上拆一个换好后,上面2/3却变成了黑屏,再换回原来的还是黑屏,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屏坏..玻璃面板上IC的问题.没专业的设备是解决不了的.放弃吧

网友:
屏坏了,和你换程序无关,,,

网友:
那怎么偏赶上我换完芯片好的那部分也坏了,没法交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