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JWP31AT跑38 37

楼主(2013-09-22):
触发可以点亮,档LOGO,代码38-37,拆了外设,换了IO,换南桥,都不行,最后是北桥虚焊引起的,没想到北桥虚焊也能档LOGO。。。

网友:
北桥引起的?、少见 啊

网友:
学习了 不过真奇葩 求解释下

网友:
北桥虚焊还能亮也不错了,害楼主拆了一堆的外设
。不过只有这么慢慢排除了

网友:
确实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挡LOGO 一般都是南桥 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