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触发电流到0.5掉电,这个思路对不对

楼主(2013-09-22):
查全部供电都正常开启,也没有短路的地方

查HWPG持续1.5ms掉落,比HWPG的上拉电压+3V的持续时间短很多

是不是可以判断HWPG是被拉低,将HWPG所连芯片一个个断开就能找到故障点?

这板子HWPG线路上电阻全部被省了,只能割线

网友:
可能二极电压没有出全

网友:
这个电压偏低只有这么慢慢查了,说不定运气好了一下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CPU应该都还没有过呢。

网友:
慢慢查,有电压没出,或者有PG没到

网友:
把hwpg通往ec的脚抬起。在测一下

网友:
你这方法不对 。HWPG 不正常。你说全部电压都正常。我还是表示怀疑。可能是那路分支电压你没测到。就0。5A 掉电。应该是CPU 没工作。你测量CPU 电压出了没有。或者瞬间有的话我建议楼主先加焊 CPU 背面的两个CPU 电容。很容易脱焊

网友:
这种的只有仔细查查慢慢来 二级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