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 换显卡了,外接显,内接无显

楼主(2013-09-22):
刚接到机器的时候,是花屏,直接报的是显卡问题,把机器拆了,主板直接拿到BGA上去做,是重植哦(在这里先说明一下,这个机器以经让别人家加焊过一次了,因为黑胶还在上面),我把显存换了,芯片重植了,这些都弄完以后,在上电测试,我擦,不亮了,能听到开机音,后来我就直接定了一块,显卡,换上了,我擦,还是不亮,但是外接有显,内接就是各种不好使,太TM让人蛋疼了,供电正常,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吗?如果有以结决的,请告诉我一下,谢谢,本人QQ36774967

网友:
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
前段时间搞一台联想E40的跟你现象一样。。加焊没用,换了一个拆机显卡没用,,,最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再焊上搞定。。这款机的显存容易容易坏。。所以加焊的时候要保护好。。

网友:
查下屏线的接口线路啊,打下数据线的阻值,也有可能BGA做多了板层断线了

网友:
哥们,我显存换的是新的,显卡芯片最后换的也是新的,就不亮机啊

网友:
我小声的问下,掉点了吗?没有.显存可能焊接不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我以遇到过、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这种机子,有些机子屏线易断,还是先排除屏线再考虑其它吧

网友:
测EDID的一对信号线对地阻值。我今天修到一台主板上EDID断线的机子,就是外接正常,内屏一点反应都没有。。。如果阻值正常,打下EDID开机时候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