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网卡天线直接接在金属外壳上能否提高接受能力?

楼主(2013-09-22):
笔记本无线网卡天线直接接在金属外壳上能否提高接受能力?

网友:
感觉应该是可以提升一点的!

网友:
应该不会的,要是可以的的,早就接了还不会浪费那么长的线,天线也有一定要求的

网友:
金属外壳,可以,但没有明显效果,因为接收的是信号,接收信号,最好用铝薄,就像老式电视机天线,用几个易拉罐效果远比直接接在铁门上好,所以笔记本,多数,都接在屏后的 铝薄上

网友:
天线要是圆圈型的吧,你拆看屏上面的天线基本上都是圆圈型的

网友:
接受什么样的信号,天线是有要求的...比如以前的电视信号,要求是多少欧阻抗的馈线;而多长的无线电波也要对应多长还有什么形状的天线...你发现没有,手机天线也是一样,阻抗也是有要求的,不然会烧功放,而且无论你把手机天线外接多长,都没有原装天线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