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谁告诉我电源各适配器的电路图和工作原理

楼主(2013-09-22):
      现象:一网络机顶盒接上适配器后指示灯在不断闪烁,正常为常亮,不能使用.测得输出电压为几百毫伏,将中间那个圆形的东西去掉后输出电压为5.4V,高于额定电压5V.
      疑问:这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机子不能正常使用?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哪个好心人提供一下电路图,并告诉我工作原理啊?
      注:这电路图由ln5r12c PWM控制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A:
那一个中间那个圆形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一个中间那个圆形的东西?

什么?哪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哪一个?

将中间那个圆形的东西去掉后,是去掉了什么东西?
开关电源的电路基本是这样的:交流电经整流二极管整流,电容或电感削波变成直流电,直流电通过开关管(或IC)变成高频脉冲电或高频交流电,经过高频变压器变压变成低压交流电或脉冲电,再经二极管及电容或电感整流削波,变成直流电,根据这电压与设定电压比较,调整开关管工作状态,以达到控制电压的目的.
现成电路并不是拆掉某些元件可以解决问题.相反,有可能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A:
是不是拆了安规电容cy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中间那个圆形的东西去掉后,是去掉了什么东西?
开关电源的电路基本是这样的:交流电经整流二极管整流,电 ...

没有,我拆下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拆了安规电容cy1?

没有,拆下来就是这样

网友B:
没有拆任何东西,我拆下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拆任何东西,我拆下来就是这样的

你在问的时候说测得电压几百毫伏,去掉中间圆圆的东西后5.4V,我们就想先知道你去掉的那个圆圆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问的时候说测得电压几百毫伏,去掉中间圆圆的东西后5.4V,我们就想先知道你去掉的那个圆圆的东西是什 ...

就是那个电源线中间鼓起的那个

网友:
电源线中间鼓起的那个,共扼线圈?安规电容?压敏电阻?总得有个名,或似什么.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啊?拆开看有点像碳一样的黑色东西.有了这个插头没有什么电压,取了之后才有5.42V电压的

网友A:
共扼线圈,像碳一样的黑色东西是磁铁,用于消除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扼线圈,像碳一样的黑色东西是磁铁,用于消除干扰.

那是不是没有这个了机顶盒就不能工作了吗?用别的没有这个的适配器只不过电压是4.62V就可以正常工作.共扼线圈是不是一个电感呢?

网友:
来这长见识了

网友:
共扼线圈开路或接触不良?
这个倒是很少见,难道是后级电流过大烧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去掉这个线圈之后可能后级还是有短路,再仔细查一下后级吧。

网友:
找个新的试一试不就完了。 确定是这个问题,就换个呗。 修了也不一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