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Topview T199W显示器,715G2078-2-M驱动板,主控TSUM17AVK-LF-1的程序.

楼主(2013-09-22):
一台Topview T199W显示器,上电无反应,拆机发现有人修过,+5V,+12V均正常,25F010A被焊过,看来前维修者可能是刷过程序,本想换通用板,但是这机是36+36的接口,没法用通用板.现在怀疑是程序的问题,特向各位朋友寻求这机的程序.谢谢了

网友:
到TaoBao上找找看!

网友:
建议你还是换板吧,这种淘宝上大把,这种杂牌的机子程序不好找的,再说不一定是程序问题,所以建议换板

网友:
TTL 接口 的

网友:
双排线的   是不好整   不多时可以到淘宝整一块算了  又便宜

网友:
这个板子程序容易坏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 牌子也一样不过是195W   也是驱动板坏了   想买一块都买不到    双排线的   腻歪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