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锡珠是有铅无铅?

楼主(2013-09-22):
买来很久了,不记得是哪种了,如何判断锡珠是有铅无铅?

网友:
看主板桥的型号

网友:
基本上945以后的都是无铅了,不过也有少数例外。

网友A:
这个锡球很明显是有铅的,你没看见瓶子上标有sn63pb37,这就是说明此锡球是锡含量63%,铅含量37%,主板上的上面的两位都有说,我就不说了

网友:
我们买的珠子都是有铅的,熔点低,你不可能去买熔点高的珠子植株吧

网友(点评):
我用的0.5珠全是无铅,这个珠用到显卡和北桥上太多太多了,用无铅,加铜垫返修率很低很低

网友:
   无铅/RoHS/Green

网友:
Pb——铅,呵呵就这么简单!

网友:
无铅含Cu——铜,Ag——银等

网友:
我们这些新手,还是用有铅的好!

网友:
你看看熔点不就知道了?有铅的熔点低。无铅的熔点高,无铅的在220-240。有铅的在190-220

网友:
路过的,什么都没看到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外观:无铅一般都是绿色的瓶盖   有铅是白色的
      无铅标签标示SN96.5AG3CU0.5
         有铅标签标示Sn63Pb37

网友:
嗯。路过,不过学习了

网友:
看来还是的懂化学元素周期表才好辨别锡珠,呵呵,领教了。

网友:
个人觉得用有铅值锡珠很快,只要几分钟,快。

网友B:
实在不行先找个坏BGA植下球你就知道了,看温度,看融化时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先找个坏BGA植下球你就知道了,看温度,看融化时的颜色

这方法也太笨了吧?拿烙铁一试就知道。 况且上面都标的清清楚楚

网友:
含有37%的铅,63%的锡。属于有铅的一类锡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  牛头不对马嘴的   说话   小小白  看到  就恶心   来挣分  答题  也要  准点啥

艹   怎么样?

sw1238845 -10 建议版主封号
309794592 -5 赞一个!

网友:
是有铅的 BP铅37%   SN锡 63%    无铅是SN96 %  CA3%

网友:
是那样区分吗

网友:
颜色可以判定

网友:
个人用着是有铅的,感觉很好用,上珠简单的。。。。

网友:
十分感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锡球很明显是有铅的,你没看见瓶子上标有sn63pb37,这就是说明此锡球是锡含量63%,铅含量37%,主板上的 ...

十分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