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摊上大事了 HPDV2000重做显卡后不亮机

楼主(2013-09-22):
一台HPdv2000重做显卡不亮机了,换了一个改良631 亮机了,但是进系统鲁大师测显卡死机,或者是有背光,没字,重做显卡,再也不亮机了,用老显卡也一样不亮,电流跑1.024~1.040,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原来老故障是外接正常,内屏无字有背光。哦还有就是现在每次开机都是电流到1.0后几秒掉电,然后再自动上电到1.02几就不跑了,也不掉电了,电流有时可以跑到1.12。是不是还是显卡的问题啊,还是CPU座或是北桥被烤虚焊了啊

网友:
显卡的问题,这台机器只有这个问题。没有做好

网友:
     你这客户拿来就不开机的吗?   上次有个V300的拿来清灰,清灰好了,MD不亮了,显卡挂了呢!

网友:
确实摊上大事了啊,有条件设备的话,还是看下他具体到了哪一步了

网友:
建议你再好好做下显卡,上次我修了台这个鸟机器焊显卡亮了,加铜片时一不小心,开机屏幕偏绿色了,最后无奈只能再换一个显卡

网友:
昨天我也碰到一台V3000的 一开始是显卡的问题 另外一个师傅上BGA加焊了下 结果不亮机了 电流跑到1.0X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和楼主的故障一样 我拿过来把显卡拆了下来 换了片显卡 结果搞上去还是一个鸟样 因为是经销商的板子 收不到什么钱 老板直接说不搞了 不过建议楼主可以先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唉  维修不好做啊   我最近也做了个亏本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