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0 CQ60 MCP77单桥进系统运行超慢故障维修

楼主(2013-09-23):
昨天接一CQ60 mcp77单桥机器,板号MCP MB 07241_3  4J103来的 时候能触发不亮机,用电流表一看电流才0.5A左右,谈好价格拆机一看,Q2这个给北桥供电MOS管烧坏, 换掉后打电感对地阻值27欧姆应该正常,上电触发电流一路跳变到1.7A亮机,心里高兴赶快装起来,结果进系统超慢,5分钟才进去一刷新屏幕慢慢的反应,知道遇到难搞的问题,赶快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还是一样,只能再拆开,首先换CPU试机还是一样,AMD CPU各种怪问题都会出现所以先换它,接着换内存,换硬盘,换系统,进系统看CPU也没有降频,拔掉所有外设故障还是一样,只是CPU和MCP77很烫,其实也只有65度左右,到这里一上午就完了,想想这个机器维修肯定非常难了,只有电话客户再加钱,《本来报价6万西法,再加4万也就是10万西法,客人好像不愿意,我就说那算了我不修了,结果客人急得求着我修,而且求了10多分钟哟,黑人就是这德性,一说不给他修了就急,有时候为了几千西法他会给你下跪哟,呵呵,再这里得瑟一下,别砸砖啊》
客人同意后接着再修,大家都知道HP机器都有检测针,那么就从这里开始 测LIMIT_SIGNAL有6V正常,经R478 R488分压后1.56v给IO做适配器功率检测,这个应该感觉正常,这个信号其他没连接任何原件,再检测IO的97脚AD_IA信号有2V,这个也正常,到这里IO检测适配器已经完成了,再把IO其他的信号全部检查一遍也完全正常,这时候到论坛一搜很多这个进系统慢的故障,解决也是各种各样,因为是3合一的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加焊MCP77,故障还是一样,没办法从头再来检查各电感电压和小电压 也全部都正常,就CPU电压1.37V,到这里感觉已经进入死胡同了,因为没有示波器也不能检查时钟是不是正常和各电压是不是有杂波,休息会抽支烟喝杯饮料
20分钟后接着再来,想CPU温度很高《当然散热早就排除了》是不是供电太高呢的原因呢,检查ISK6265反馈正常, 检查到CPU_VDD0_RUN_FB这4组信号的时候应该是一高一低,而CPU_VDD1_RUN_FB_H这个电压只有0.3V,而VDD0_H这个是1.2V,取了CPU打对地阻值才12欧姆,而VDD0_H是456欧姆,因为换过CPU的所以判断是ISL6265不良导致VDD配置不正确,果断换6265上电进系统一切正常,到这里真正的心里轻松也高兴了,呵呵

想来张修复后的照片视频却坏了,郁闷

网友:
想不到CPU电压高点还会导致降频,以为低了才会降。另外楼主在哪里发财啊

网友:
不是电压高的问题,因为供电芯片VIDD不会根据CPU工作需要自动调节电压和电流了,从而不能满足CPU工作

网友:
这也行啊,一般碰到这样的问题,都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