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de和sata盘的通电不转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3-09-23):
前几天有一块酷鱼sata的从盘突然认不到盘了 发现上电没反应 拆下电路板 没看到有异样 也没闻到烧糊味道 擦擦按上也不行

就到坛子里解决方法 但只看到的ide的有检测5V和12V的二极管短没短路  那个二极管在哪?  还有如果盘是sata的又该如何检测不转是板子的问题还是电机挂了
淘宝也看了实在找不到单买一块板子的  只能尝试修修

网友:
现在笔记本那个的+5v供电那3个  与地接的电阻为0.4M 0.5M和6.2M欧  这个正常吗
台式那个的阻值都在几十K左右

网友:
刚才测板子的电机触电对地 4个都在0.6 0.7M欧  这个正常吗?

还有什么可以判断是不是电机烧了呢?

网友:
板子上电后检测板子上那4个电机接点 都是在DC 0.5 0.6 左右

网友:
又仔细的量了一下   只有那个点对其他点有1.9V的电压 其他点互相量几乎测不到电压

网友:
SATA的测量,跟IDE是一样的。
笔记本电路板是有个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