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3-09-23):
不是开贴刷积分 只是刚才那个帖子在审核中无法跟帖报告新疑问
前情提要--------------有块sata的从盘前天开机时就找不到了 后来发现上电没反应  手头没有板子可以换 求助原来的板子的检测方法
-----------------------------------------------------------------------------------------------------------------------------------------------------------------------------

刚才测量了 盘体的那4个电机电源的引脚 发现都是互相短路的 本以为是电机线圈短路 后来又测了几个好硬盘 2个台式和2个笔记本
发现无论是盘体有3个引脚还是4个引脚 用万用表的欧姆档量都是相对短路状态   难道硬盘的线圈没有电阻吗? 请高手解惑

网友:
不是短路只是电阻较小,你那三位半不好测出来.

网友A:
拿万用表测试一下,电机位置的电压,看看是否高于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万用表测试一下,电机位置的电压,看看是否高于3V

只有标注那个脚对其他的脚有不到2V的电压 其他脚互相间的电压很小  这样可以确定是电机控制芯片的问题了吗  还是说供电或保险不能排除   请问保险的标注都是F打头的吗? 这板子好像没看到有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头只有那悲催的福禄克17B   推荐个好用点的吧

电机线圈的电组就不用测了,还没看到过硬盘电机损坏的,在板上找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线圈的电组就不用测了,还没看到过硬盘电机损坏的,在板上找原因吧。

之前看他们收东芝盘 价格还不便宜呢 看了这一次性盘 需要的人也不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