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3-09-23):
闪啊 闪啊  闪的很好看啊  ,换过电源板 高压板 ,就差驱动板没换,帮忙看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要是屏坏了 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

网友:
还从没见过这种闪屏的

网友A:
屏电路问题吧
当然驱动板也有可能,但可能性小

网友B:
楼主你还灯管试了吗?我原来遇到过这样闪的显示器是灯管坏了,坏了个灯管就好了!

网友C:
最不该换的是电源板、高压板——换了。。。
最应该换的是驱动板、屏线——没换。。。

是的 。
都左右分屏了,换驱动检查屏电路吧
就是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说的好。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驱动板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
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屏。。。

网友:
换驱动板是根稻草,先抓抓再说,抓不住就掉下去吧。。。

网友:
恩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多半屏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动动屏线就好了

网友:
最应该换的是驱动板、屏线——没换。。。这种情况 有屏线引起的 也有主板引起的  最多的是灯管造成的我 遇上好多换过灯管后就正常了或到灯管的高压线漏电~~ 先换灯管试试

网友:
把屏线给重新插上去,用洗板水把接口擦擦,不行的话  就是屏咯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很大

网友(点评):
要真是屏的问题就没必要修了,本来就是报废的 拿出来看看有价值没

网友:
屏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电路问题吧
当然驱动板也有可能,但可能性小

怀疑是驱动板,不是开机都有的,开机半小时左右才出现,驱动板芯片温度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还灯管试了吗?我原来遇到过这样闪的显示器是灯管坏了,坏了个灯管就好了!

应该不是背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不该换的是电源板、高压板——换了。。。
最应该换的是驱动板、屏线——没换。。。

不好意思  没讲清楚,这个是一网吧仍了的显示器‘外置12V  烧掉了,点屏不亮,改成一体板的,原高压条烧黑了,所以才换的  ,换完以后就是这样了,不是一开机就有的 ,半小时左右开始出现闪屏,往后越来越严重

网友:
不是说用段时间 就这样吗  。 应该是屏问题 。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点评):
那就不修了 ,。。。。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我刚也遇到联想20寸的   也是这样闪  联想的屏线很容易出问题   但屏线问题闪是没有一条条的横线的    我换了王能驱动板和高压条都还是老样子   外接灯管只用客户的屏   用电筒照看还是一样的闪   有可能是屏电路或屏   屏电路查了下   觉得浪费时间   又怕修得还不了原来的样子  客户是要求赔的

网友(点评):
我着是在网吧的废料里找的 ,人家不要了,拿回来看看有没有修的价值,屏坏了就不修了

网友:
换屏线没啊:

网友:
跟驱动板一点关系都没有,主要查屏电路

网友:
屏排线换一下试试,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个备用的屏线 老屏,先仍那

网友:
屏坏了
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现在 ,很少弄显示器了

网友:
见过不少,基本都是屏坏的,驱动板有条件换通用板试下,机会不大就是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100分100屏坏了

网友:
好像是屏有问题,,,,

网友(点评):
那就不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