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复位排针的电压

楼主(2013-09-23):
我今天碰到了个难题啊,以前是短路,现在修好了,这个主板啊,是自己用的,以前换了I/O就好了,换过两次都好了,用了好几天现在换I/O都没用了,而且复位排针上的电压为1.8V电压偏低,求高手赐教。

网友:
有复位吗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小白来学习来学习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复位排针只有1.8V

网友(2016-09-08):
焊一下桥试一下!

网友:
双是要干桥的节奏吗

网友:
桥加焊一下看看   查看一下那个PCI  rst    和平台复位  和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