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

楼主(2013-09-23):
我有一台 AOC19寸显示器 电源板上有一个SCK 083的热敏电阻坏了 到电子市场找了几家的都没有 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代换 或 替换

网友:
液晶电源板的都可以代用

网友:
想省钱就铜丝微短接了。想省事就送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
这个热敏电阻随便在其他 的板子上拆一个都可以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