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擎主板P43DE 跑码D5 修不好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3-09-23):
内存换了 内存阻值正常, 换了CPU 刷了BIOS,内存时钟 SPD都正常    整板时钟复位都正常 ! 这主板是不是有这通病啊!

网友:
跑不过内存你为什么不加焊北桥呢

网友A:
我擦 那你不写清楚,求助也不专业。   内存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还有仔细观察,摸一摸板子别的地方有没有坏的

网友(点评):
摸一摸就摸得出来,除了短路其它怎么摸?

网友:
专业求助~``

网友B:
你这么一说好像什么东西都给你排除了。    重值桥吧。不行就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擦 那你不写清楚,求助也不专业。   内存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还有仔细观察,摸一摸板子别 ...

要多专业?  内存阻值正常 你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一说好像什么东西都给你排除了。    重值桥吧。不行就扔

就是表面的东西都正常  所以想问想2有没有修过这主板的  到底是不是通病

网友C:
换一下IO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下IO试一下!

换过了。。。。一样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上假负载以及带灯测试仪,测南桥的复位好信号有没有经过北桥。加焊北桥试试,确定北桥坏没坏???

网友:
你看看网卡坏了没。发烫。烧掉有时候就是跑不过D5。不行的话Cpu座和北桥都可上下BGA。。

网友:
换北桥试试。料板上拆一个

网友:
好头痛啊,我这就有个现成的,换内存故障依旧,开一会大概10秒左右掉电自动重启!这没BGA不能做北桥,更伤心!

网友D:
不是换一根内存、刷一次BIOS、加焊一次桥就能排除内存、BIOS、桥的问题。要根据故障的特点结合原理及自己的经验反复推敲,对怀疑的部分,切不可走马观花。
建议楼主对每一个步骤再次详细的排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换一根内存、刷一次BIOS、加焊一次桥就能排除内存、BIOS、桥的问题。要根据故障的特点结合原理及自己的 ...

恩恩 说的是   只是我都每个步骤走了一遍啦  就是没发现出问题 哎  可能是学艺不精吧

网友:
你看看网卡坏了没。烧掉有时候就是跑不过D5。不行的话Cpu座和北桥都可上一 下BGA。

网友:
把跟内存有关都查下吧

网友(2013-11-01):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不晓得怎么修了

网友:
不行就换一个人修修看。每个人的维修思路是不一样的。或者跟客户说说 放一天再修。还是某个细节问题。不行就换板。然后坏板想办法留下坏板自己慢慢修。修好了在卖。  记得饼哥这样说过。

网友:
这板没集显的,插显卡试试

网友:
假负载上的两个3.3有的话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没法就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