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简爱7G反复重启

楼主(2013-09-23):
海尔 简爱7G反复重启,电流跑到1.2左右,测5伏电感,6.6V,对地值475,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电压呢

网友A:
是不是你万用表没电了噢。。这个要注意看下,上次我万用表没电去测我的可调电源,19V一量有24V了。。还以为是可调电源坏了呢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输出高了,先测测芯片的条件和基准电压之类的。这种情况我都是换了CPU,内存试,排除外在,再测各电感的电压。遇到过好几台机子电压都在正负百分之20左右都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万用表没电了噢。。这个要注意看下,上次我万用表没电去测我的可调电源,19V一量有24V了。。还以为 ...

恩,果然像你说的一样,谢谢提醒

网友:
如果排除CPU和内存,那会是什么引起这情况

网友B:
换了表的电池现在是多少V NI 你说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表的电池现在是多少V NI 你说清楚了

电感电压正常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吧 简爱7G 内存检不过会反复重启!

网友C:
今天,一上午 弄一个机器,结果还没弄好,  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一上午 弄一个机器,结果还没弄好,  悲剧

细心检查肯定可以修好,你的板子什么问题呀

网友:
看来是楼主万用表低电了呀

网友:
1.2硬启动未完成啊  6.6V好像是有空载啊  显卡都正常吗  压了没?

网友:
有的主板设的确实电压没那么精准

网友:
电池没电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