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笔记本外接可以开机但是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3-09-23):
  今天借到一台联想G470的笔记本   客户说开机不亮机外接是可以亮机的     后来我把屏换了一下还是不行    我就怀疑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显卡重做了没用   屏线也换了   现在一点头绪的没有   有没有大神 帮帮忙分析一下要怎么修啊   先谢谢了

网友:
直接搞显卡?   一点思路没有?

网友:
换LCD-VCC电压的那个三极管

网友:
看一下。屏供电,开启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