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到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2013-09-23):
CQ45-m02TU 的机子,下面这个芯片发热了,找不到具体型号,没发买,有谁知到的说声?

网友A:
找个图纸对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
这个型号就是11-FA  HP的机器很多这样的芯片 另外这个芯片发热不一定是它坏了  只能说他是过载了 原因可能是它供电的电路短路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把这个芯片输出的后级断开测过了,确定是这个芯片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图纸对下不就好了吗

找不到这个板的图纸。

网友:
DN=CW  我的板号 MB 6H1

网友:
这是不是 RT9020

网友:
这个是PWM控制电路的  找不到一样的代换  就要飞线了

网友:
找不到图纸有的东西真不知道啥了

网友:
有点像DV7的机子图像是通用的,我有这个图纸。

网友:
91xiu.com91修网_DV6 DV7

91xiu.com91修网_DV6 DV7 LX6.rar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图不对,图里没这芯片, 我这块板号是 6050A2493101-MB-A02

网友:
你这个图不对,图里没这芯片, 我这块板号是  6050A2493101-MB-A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