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oxconn G31MV主板不启动怎样修?

楼主(2013-09-23):
内存条我清理了,显卡拔下了用的集成显卡,电池3V,硬盘光驱都摘了,用测试卡测试还是不跑码,显示“00”,5V3.3V-12V12VRSTCLK指示灯都亮,BIOSOSC指示灯不亮,在我认为,RST指示灯亮是不对的,应按下RSET按扭才会亮,拔下复位开关试机还是如此。此板按住开关可以关机,按复位键什么反应都没有,测试卡上也没有一点反应。考滤到电源有跟复位线,电源也代换了,还是如此,看来就是主板问题了,请朋友们帮我看看这块主板该怎样修,尽量说细致些,在此先谢了。

网友:
测下powergood信号是否正常?
PG信号处理前面也是几个三极管
要是是这个问题就好修

网友:
加焊CPU座就行了

网友:
另外CPU是什么型号?支持G31的主板不?

网友:
你根本没有测量工作后的转换电压:内存总线CPU供电都没有说明

网友:
测VRMPOWERGOOD信号有没有,,主要是复位没出来,查复位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