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HM55和HM65的桥是不是一样?

楼主(2013-09-23):
谁知道HM55和HM65的桥是不是一样?

网友:
不一样 替换最好用同型号替换!

网友:
两代平台的芯片组,肯定不能用啦,锡球位都不一样

网友:
晕,明显不一样,连芯片的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
一代和二代的 不一样

网友:
肯定不一样啊 一个是一代的一个是二代的还有就是一个是长方形的一个是正方形的啊 楼主

网友:
不一样 ,芯片下面点位都不同

网友:
怎么嘛?楼主想代换、。??

网友:
两个芯片脚的数量都不一样,大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