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5gm-us2h怪病!

楼主(2013-09-23):
ga-ma785gm-us2h怪病,跑码一切正常,只要进入BIOS就死机。求助?????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只能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进桌面死机吗?开机过程中死机吗?

网友:
我遇到了,就是没搞好,也是进BIOS就死机,不进BIOS就没问题不知道你的主板有没有被雷打过,不然的话就换个一模一样的网卡就行了

网友:
多半是板载网卡引起的,进系统看看网卡认出来没有。我有一块华硕的P5KPL SE的板,,本来是好的,反复折腾装拆后,突然发现有一天进不了BIOS了,一进就卡死,进系统后一看,发现设备管理器中网卡不见了,最后取下来发现是网卡芯片旁边的小电感的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