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打显卡驱动后进桌面黑屏,,急救啊

楼主(2013-09-23):
前段时间接了台山寨笔记本,可以开机,所有功能测试正常,但就是不能打显卡驱动,打了驱动重启就会黑屏。驱动都换过N个了故障依旧。是集显HM55的南桥,对换过南桥故障还是依旧,cpu也排除了,现在没思路了。。。各位大侠给点思路吧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A:
这个还要来求救,先软后硬,一个个排除

网友B:
在检测硬件打驱动的时候把显卡的钩去掉不打显卡驱动 等做完系统到桌面里面用驱动精灵就可以了

网友C:
换显卡驱动只能..

网友D:
应该是驱动问题阿,山寨的机子驱动有些很怪的

网友(2013-10-24):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要来求救,先软后硬,一个个排除

换了个HM55,也是一样的,,还有什么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检测硬件打驱动的时候把显卡的钩去掉不打显卡驱动 等做完系统到桌面里面用驱动精灵就可以了

试过了,不行。。不知从何下手了,两个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显卡驱动只能..

我都换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驱动问题阿,山寨的机子驱动有些很怪的

那要怎么换呢?驱动精灵,驱动人生,万能驱动,驱动大师,鲁大师都试过了。。官网能找到山寨机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