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电池不开机 外接电源开机

楼主(2013-09-23):
用电池开不了机,外接电源可以开机,开机后可以拔掉外接电源电池同样可以工作,主要查了EC 的27脚ACOFF,用电池的时候是3.3V,外接电源后变为低电平,这个时候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补充一下,BIOS刷了几个了都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下的BIOS不行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不回是 BIOS 问题  看供电芯片到EC的

网友:
EC 有无人道电磁

网友:
能说明白点吗???人道电磁??

网友:
不是BIOS的 事

网友:
嗯,刷了几个都不行,应该是排除了BIOS的可能性

网友:
感觉应该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