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识别

楼主(2013-09-23):
希捷320G硬盘,在DOS下能识别到盘,进系统后找不到。挂到其他机子上会把机子开机速度拖的很慢,10多分钟才能启动起来。进系统后也是找不到盘。进PE工具也找不到,请问下怎么修复?求大神指导!!

网友:
是不是有比较严重的坏道?

网友:
用MHDD检测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在DOS下能识别到盘 ?  是bios吧? 如果是dos那pe应该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