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维修大纲

楼主(2013-09-23):
CMOS电路常见故障

故障一:系统的日期不能保存!
维修思路:针对上述故障现象我们可以知道,这是由于BIOS设置信息丢失即是南桥内部的CMOS随机存储器的供电没得到满足才导致的!所以我们重点就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维修:
1.检测CMOS电池是否失效<正常情况下电池的电压不能低于+2.5V>-----若低于则更换电池即可!
2.检查CMOS跳线是否跳对-----依据跳线的引脚定义!
3.测量CMOS跳线上是否有高电平的电压!----分两种情况测即是:即是CMOS电路中的两路供电都要到达跳线,有哪一路不正常我们就查哪一路--------重点查线路中的复合二极管,电阻

开机电路

1.作用:开启电源内部的电路,让电源工作,输出+12V,+5V,+3.3V给主板的后级电路供电!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主板上开机电路的构成元件:开机针,开机芯片<南桥,I/O,防伪芯片>
绿线,CMOS电路

针对主板供电电路短路的状况

由于主板上所有的元件的供电都是从ATX电源座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对地打阻法通过打ATX电源座中的+12V,+5V,+3.3V的对地阻值来判断!----依据短路的定义!!!!
+12V:黄线位于ATX电源第十脚!
+5V:红线位于ATX电源第四脚!
+5VSB:紫线位于ATX电源第九脚!
+3.3V:橙线位于ATX电源第一脚

第一步:先判断此板的开机方式是什么
第二步:测开机电路中的五个关键测试点-------------有哪一个不正常就维修哪一个!
第三步:若以上都正常,则采用替换法:先加焊,更换I/O,不行的话,再加焊,更换南桥即可!!!!

这是以上主板上常见故障的维修思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关于主板上不开机的特殊情况

1.硕泰克478主板要插上AGP显卡才能触发
2.Intel、Dell、HP主板采用SMSC I/O,上假负载不    能触发时,要上真CPU去触发,因为这些I/O有侦测CPU是否存在的功能。
3.主板待机时,就摸到开机芯片发热,此芯片一定损坏
4.插上ATX电源,主板自动触发,能够正常关机,则是OK的。

重点:1.开机方式的判断。
           2.开机电路的各个工作条件有哪些?

难点:1.开机电路的追线(跑电路)
           2.开机信号的走向,特别是I/O到南桥和南桥到I/O的信号。

CPU 核心供电电路

     1.CPU主供电芯片:VCC----+12V,+5V或+12V,+3.3V或+12V或+5V,+3.3V!
2.PG信号:由ATX电源第八脚灰线提供,主要作用是去复位CPU供电芯片的!
3.从芯片:VCC----+12V,还要有主芯片发过来的一个高电平的脉冲控制信号!
上管:G极要有一个+2V----+5V高电平的电压<依图为例>,D极要有一个+12V的输入电压!
下管:G极要有一个+2V----+10V的高电平的电压!

     情况一4电源座+12V对地短路!

维修思路:拆上管!

情况二:CPU储能电感对地短路!

维修思路:拆下管!
     CPU工作电压输出偏低

     维修思路:

1.目测CPU座旁边的电解电容有无鼓包漏液的!----若有,则换掉即可!

2.若无,则重点查CPU供电芯片的VCC脚所连的保险电阻!或场管与芯片之间的保险电阻!

内存供电电路

A.为内存提供工作电压的!B.输出一个上拉电压给内存与北桥或内存与CPU之间的信号线供电!
主板上内存这个设备要正常工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A.工作电压B.时钟信号

B内存供电电路的组成:
1.主供电元件<主要输出内存的工作电压>:内存供电芯片<专业的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稳压模块,运算放大器>,储能电感,上,下管.电解电容!
2.上拉元件<主要输出内存信号线的上拉电压>:上拉电阻!
C情况一:Intel的板-----内存的信号线指的是:内存与北桥之间数据线,地址线!所有数据线,所有地址线,正常情况下对地阻值在几百欧,且接近!若对地阻值为1,则表明北桥空焊!若对地阻值为几十欧,或为几欧,0欧,则北桥短路!
情况二:AMD的板----指的是内存与CPU之间的数据线,地址线!它们的对地阻值与Intel的一样!注意:AM2.AM3的板,不上CPU,数据线阻值为1是正常的!
D故障一:内存无工作电压!
维修思路:重点查内存主供电元件!
在场管和电容完好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供电芯片坏!

故障二:内存供电电路短路
维修思路:拆上管!

南北桥供电电路

        A南桥:1.在待机状态下:+3.3V或+5V的工作电压!由紫线经过稳压器稳压或直接提供!测量方法:可通过南桥旁边的三脚或八脚稳压器或,保险元件测得!------此路电压易出故障!出现故障后会导致主板不触发!
        B北桥供电一般都是在主板开机后才输出的!
+5V,+3.3V.+2.5V+1.8V.+1.5V.+1.2V!
其中+1.2V是易出问题!它出现问题后会引起主板的故障现象:1.CPU供电电路不工作.2.主板有手动复位不跑码!
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下北桥的+1.2V供电的来源--------A.现在大多数的板都是由北桥旁边的MOS管输出电压提供的!
B.还有一些板采用开关电源模式来输出的!
C.再或者由运算放大器调节电压输出!

北桥其它的电压基本很稳定,不会出问题的!
+5V,+3.3V.+2.5V.+1.8V.+1.5V.+1.05V----这些电压的来源:
A.由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出!
B.由内存供电电路过来的电压.如:+3.3V.+2.5V.+1.8V
C.由外围的场效应管输出
D.由CPU供电芯片输出
E.由橙线,或红线提供的!
注意:南北桥由于都是集成了很多电路模块,所以它们都至少需要三组以上的供电电压!

时钟复位信号电路

     A时钟信号 .在主板上的作用:输出时钟信号给主板的各个设备!
电路组成元件:
时钟芯片,14.318MHZ晶振,保险元件,22欧或33欧的限流电阻!
1.它工作时的温度很高!
2.他又名是时钟分频器
3.它的主供电有两种形式:A.+3.3V一路供电.由橙线提供!B.+3.3V和+2.5V两路供电!+2.5V一般由场管稳压输出的!
4.在主板上南北桥整合在一起的板,一般都没时钟芯片,被集成在了桥的内部!
5.在主板上有些板有两个时钟芯片,一个主的.一个从的

     2一个最简单的区分方法:
主时钟芯片旁边有一个14.318MHZ的晶振!它的作用:给整机提供时钟信号的!
从时钟芯片旁边没有,且从时钟芯片的位置一般都在内存槽旁边!它的作用:给北桥和内存提供时钟信号的!
时钟信号电路的关键测试点CI 槽B16脚与时钟芯片相连!正常情况下要有+1.6V左右的电压

故障一:整机没有时钟信号!

维修思路:在修信号电路时要以主板的上电时序为原则!

引起整机的设备都没有时钟信号的因素:1.外部因素<做多>------主板的供电电路不正常,一般都是CPU供电电路!

内部因素:时钟电路本身-----直接时钟芯片!

    故障二.局部没有时钟,比如:内存

        维修思路:关于主板某个设备没时钟的,同样按照主板的上电时序,即先测设备的供电,再查信号!
以内存无时钟为例来说:Intel的板-------先测供电,正常的话,重点查北桥或从时钟芯片!
AMD的板--------CPU座,CPU

复位信号电路

      复位电路 ‘在主板上的作用:输出复位信号给主板的各个设备,让其恢复到初始化状态!
主板上的复位电路工作形式有两种:
1.自动复位:由ATX灰线独立完成的!
2.手动复位:由重启键产生一个高--低--高的触发信号来完成的!
也就是说主板的复位电路输出的复位信号分两种情况!

       复位电路的核心元件:南桥!

复位电路的关键测试点:PCI槽 A15脚,与南桥相连,正常情况下要有+3.3V左右的电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复位电路常见故障!

BIOS   自检程序

CPU 读取检测

亮机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多多学习

网友:
这个不错,对新手挺有用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但要多实践才容易消化。

网友:
话说我最懵的就是跑线路,这个跑线路应该怎么去跑,有什么方法和技巧吗。

网友(2015-10-30):
很好的理论经验,需要具体实践才可以掌握。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受用!

网友:
非常感謝
很好的一帖

网友:
要实践才容易消化。

网友:
你的笔记吗

网友:
真的不错,很好的学习下,,,,

网友:
这维修思路不错,思路对了修的也就快了

网友:
这些刘坚强300话里都有讲,只是没实践过

网友:
感謝版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