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10加电不显

楼主(2013-09-23):
一块戴尔的1510板子加电到1.1V之后电流一点点上涨,但是屏幕不显示,换了内存故障依旧,又换了显卡还是依旧,求思路,难道得刷BIOS?

网友:
哪个地方短路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A:
信息太少 怎么判断

网友B:
你则么不先刷BIOS

网友:
你这机子没跑马 不好修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则么不先刷BIOS

感觉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 怎么判断

故障现象就这些啊,上升电流有时候掉电,有时候不掉,持续上升,能到1.3V。。

网友C:
先软后硬,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软后硬,bios

店里没有编程器,所以没刷,试试吧

网友D:
电压都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都全了吗

quan  le

网友:
可以外接试试屛的好坏

网友:
感觉不过内存啊

网友:
没维修工具怎么能解决的呢   论坛又不是神

网友:
试试刷个BIOS

网友:
弄得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