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分区下的移动硬盘求思路

楼主(2013-09-23):
用户一块移动硬盘是MAC分区格式的,在MAC系统下无法识别。在WIN7中通过MacDrive可以显示盘符看到部分内容,原盘有100多G的数据,可在WIN7下只能看到32G左右的内容。其他无法正常看到,怀疑是MAC系统下的文件在WIN7下不能正常识别。用超级硬盘按照分区格式化了的方式恢复数据,恢复出的问题均不能正常打开,求高手指点应该如何操作用神马软件解决。

网友:
在MAC系统下都识别不到分区,在WIN7下却能之别到分区?是不是硬盘,被重新分区过了,而且,是在微软的系统下分区的。
客户做过什么操作呢?